S7-400通过PROFIBUS与变频器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4-10-11):
用S7-400做主站,通过PROFIBUS连接一个变频器(西门子的或别的),请教怎么通信,使PLC控制变频器的一个模拟输入,也就是斜坡,来实现升速或减速,我原来是用200通过485做的,现在用400和总线总有些茫然,请高手们指教,如能写的具体最好,否则给我个大体思路也可以,谢谢!

网友A:
找变频器所附带的通信模块(最好是PROFIBUS协议的),直接连接即可.如果其他协议的,请转换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