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利用有线宽带城域网实现无线抄表?

楼主(2004-10-11):
准备上行利用GPRS实现无线抄表,但是据悉GPRS在远端控制方面可靠性差.为此求利用有线宽带城域网实现无线抄表的方案.谢谢!

网友A:
有线宽带城域网是有线的,怎么做无线抄表? GPRS的远程控制其实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关键是看你怎么解决问题!远程控制这方面问题不大,

楼主:
对不起,打错了。是利用有线宽带城域网实现远程抄表。

网友B:
我公司在无线和有线数据通讯方面有比较成熟经验,请与midsky@vip.163.com联系。

网友C:
林工支持你的说法~ GPRS在无线抄表领域应用是非常广泛的 有线宽带网也有它的不足 关键是看你怎么解决问题

网友D:
我公司在这方面有很多实施案例。 欢迎来电咨询交流:0592-5932711

网友E:
远程抄表可以结合有线和无线的优势,可以通过无线局域网接入,远程传输时通过有线宽带。 GPRS的远程控制可以实现,正如林工说的,要看具体情况。 你需要控制什么都没有确定,如何进行解答?如果你想控制阀门开关,那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要是想控制大型设备,在短时间内需要发送大量数据包,那就不适合用GPRS了,可以采用无线宽带局域网,但此网络受环境因素影响较大

楼主:
这个方案主要是实现电力系统大用户的远程抄表。 楼上说无线局域网接入,远程传输时通过有线宽带,是不是有线宽带连接到电脑,组建一个内部的无线局域网,利用802。11b或者802。11g将数据传送至电脑,然后通过这台电脑与主站进行通信? 谢谢!

楼主:
远程控制GPRS存在弊端,所考虑使用城域网来实现,但对这种解决方案不是很了解,有线宽带网存在什么不足?如何实现电力系统的远程无线抄表? 希望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F:
有线宽带网直接可以连网TCP/IP 很容易的,成本也低,任何低成本单片机都可以用,也不需要具备真实IP。是趋势!!!

网友A:
如果你觉得布有线宽带的投资成本低,那完全可以去布,效果应该不比GPRS差.但很多大用户抄表只所以考虑用无线的方式,关键就是拉有线的网络麻烦,成本高,

楼主:
因为我们面向的对象是大用户,在那里应该有计算机。所以考虑用有线宽带连至电脑,然后在内部组成一个无线局域网。但是这只是我的构想,不知道可行性怎么样?请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