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问一下谐波分类问题?

楼主(2004-10-11):
对于常说的低次,高次谐波,究竟其划分的界限是多少次? 那么低次,高次谐波在对电机的影响上有什么不同? 谢谢。

网友A:
根据不同的场合,低次\高次谐波具有不同的涵义.在IEEE定义中,低次谐波指频率低于基波频率的正弦波(包括次谐波、间谐波);高次谐波指频率高于基波频率的正弦波.由于低次谐波的概念较少用到,所以在我国的一些专门研究谐波的科技文献和相关参考书中经常省略”高次谐波”中“高次”两字,高次谐波特指那些频率较高的5、7、9、11、13……次谐波。 在谈到对电机危害时,高次谐波指频率高于基波的正弦波。危害包括:1 引起发电机端部过热 2转子表面涡流增强,引起转子表面温升过高。

网友B:
高次谐波还有两个危害,一是可以使电能表走得更快,而是有的谐波还不断冲击电机绕组的绝缘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