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H2故障

楼主(2004-10-11):
各位高手,我有一台变频器,5.5kw,什么牌子我也没见过,标牌上是: JAGUAR VX TYPE:VX550-EN MADE IN JAPAN IMO Precision Controls Ltd.London Engand 我就纳闷了,为什么英国的公司,却是日本制超? 故障现象为:上电后,显示没有,散热风扇(DC12V)抖动,用表测量,发现电压在2V左右,且抖动幅度大,过15秒左右后,12V电压正常,风扇运转正常,但屏幕显示为OH2,由于没有资料,OH2代表啥故障?我不知道,是否为过热保护,若为过热保护,为什么没有找到温度感应器?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如果散热风扇是三线的则换风扇就可以。

楼主:
李老师,散热风扇是两线的

网友B:
温度传感器怎么会没有呢,再找找

楼主:
SZ-ZXF你好:真的没有温度传感器,OH2是否是过热保护?

网友B:
OH2是散热器温度超过105度时的保护,可能集成在IPM内部.找到了量一下阻值.

楼主:
SZ-ZXF你好:我的印象OH2按惯例应该是过热保护,请问会不会因变频器品牌不同而意义不同?

网友B:
过热保护=散热器温度超过105度时的保护

网友C:
OH2有时为外部电机热敏检测端子输入,查查看是不是端子未短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