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动输入怎么办?

楼主(2004-10-11):
我用的是pci-1716,如果采用单端输入没什么问题,一个16个通道,通过编程就可以选择,但是如果采用差动输入,那么输入通道怎么弄,是0-8吗?假设我信号接的是 模拟输入0通道和1通道,那么怎么才能正确读取电压值,编程时是选择0通道吗?

网友A:
8路差分输入为0~7,一般是单端的0、8通道对应差分输入的0通道,编程控制时选择0通道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