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有没有皮带跑偏的智能传感器

楼主(2004-10-11):
在工业现场中,很多地方要用到皮带传输 而对皮带跑偏的检测又成了一个问题 请问有没有现成的此类传感器? 有没有便于挂在总线上的此类智能节点?

网友A:
跑偏开关就是用来干这个事的,跑偏开关输出为触点信号,如果要挂在总线上的话加个回路就可以了 http://www.jieda-auto.com/ssdbh.htm

网友B:
我公司有这样的传感器。请与我联系 lyxer_2001@163.com

网友C(2005-07-12):
有光学的纠偏仪,但好像和你们的这个没什么关系:(

网友D:
使用电容接近开关检测,通过PLC控制的气缸调整张紧轮单侧铰链。这样皮带就可以自动在两极限位置间运动了。曾做过实验,气缸行程,运动极限,开关位置要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