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必要使用总线及何种总线?

楼主(2004-10-11):
对工厂高炉的运料系统的皮带是否跑偏进行检测 该系统有5-6条皮带,每个几百米,每条皮带分布有7-8个跑偏检测装置 当皮带某处跑偏时,希望能尽快定位到故障处 问: 1.对此项目有无必要上一条总线? 2.选用何种总线及何种智能节点比较合适?

网友A:
总线的使用初衷是为了省配线,几百米的线体正常应采用总线,但是你这个只是几处跑偏监测,每一处的点数较少,如果核算性价比不合适的话,用传统的控制方式亦可以啊! 我通常在这种状态下选择使用总线系统,大型的生产线(其中在各个工位有各种专机)。这样的话可以省去大量配线,线路十分清晰,易于调试维护。

楼主:
德国倍福天津代理的那位朋友: 能否留一下您的email? 上次您给我发的那封email被我误删 在仔细学习了贵公司主页上的内容后,想进一步了解相关信息 而在主页上好像只有北京、上海、广州代理的联系方式 谢谢

网友B:
我的E-Mail:jzj81224@mail.china.com 电话:022-87892560 87893635 能否留下你的电话,方便以后交流! 谢谢!

网友C:
对不起,我认为没有必要,光是几条输送带就要使用总线技术,是不是有点大才小用?俗话说:“好钢要用早刀刃上。”就是这个意思,我想那么长的输送带也应该有操作人员吧!只要练好技术,做好本职工作,就可以保证生产万无一失!如果有先进的监控系统而没有优良的维修工即使发现了故障那些草包维修工又能做什么呢?

网友D:
我认为不一定用总线型的才可以,你所涉及的只是一个同步纠偏的问题,其实做同步没有那么复杂,只要是位置上的同步就可以,我们公司能做同步纠偏,不过只是没有几百米那么长的,不过大家可以讨论一下,看看有无合作的机会。 上海精浦机电有限公司 曾志强 021-32031167

网友E:
南国先生: 用现场总线实在是小题大作了,两个字"浪费"!

网友F:
楼主似乎仅仅是为了迅速定位跑偏位置,是最简单的开关量检测和传输,并非象楼上曾志强先生所言要做[同步纠偏],实在好象用不着过高的自控技术和总线技术。 每台皮带机设置一个集中收集和发送的设置、再设置一个集中接收和报警的装置即可,应该可以采用极简便的办法:)

网友G:
5、6条均为几百米皮带,每条皮带有较多跑偏探头,共计近五十个探头。由于当皮带某处跑偏时,希望能尽快定位到故障处 。所以传统配线方式,电缆耗量太大,而且检测电压不宜过低。我建议:每条皮带都是几百米的话,宜采用总线型式,这样既省配线,系统又简洁。考虑可靠运行的话,宜采用冗余总线。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总线零维护量,(探头可能有故障)。

网友F:
每条皮带仅分布有7-8个跑偏检测装置,用一根8芯电缆即可 每个皮带机做一个多一编码器(仅须不足10元:)集中传送,8个传感器用3芯电缆即可 布线上和一根总线复杂不到那里(除非用无线方式),成本上似乎降低不少,技术上也简便的多,故障率也不会高的:)))

网友H(2004-12-19):
南国先生: 您的控制要是用了plc或dcs系统做几个DI点在算法控制上做上软联锁,图型组态做上显视,不就一目了然

网友H(2005-10-30):
使用小型PLC加显视屏,报出故障点显视。应成本不会太高,维修也会比较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