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艾默生变频器使用问题:

楼主(2004-10-11):
艾默生TD2100变频器闭环使用,管道上用压力变送器反馈4-20mA信号,设定最低频率为25HZ,开车时频率从0升到25后就不再上升,过一会后自动停车,请问有几种情况会造成这种问题?谢谢!!!

网友A:
这是因为压力反馈已经大于给定,请检查CCI两端的电压

楼主:
原因已查清,是管道内混入空气,压力过高,大于给定压力。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