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实现PID控制

楼主(2004-10-11):
PLC 实现PID控制 请问 可否用plc模拟量模块实现对柴油机转速的精确控制(PID控制),具体说 就是通过把转速信号采集到PLC 然后输出通过执行机构控制柴油机的油门 调整转速? 有这方面的经验的大师 请给小弟指点 谢谢

网友A:
参照PID设置的几个参数,把典型的参数设定好后做微调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