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1000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4-10-11):
ev1000的变频器在过电流时,断开运行信号,不会停止,电流正常时才停止,为什么?

网友A:
过流时,变频器已经停止输出,电机是在惯性停车!所以会出现你说的情况/你可以打13998110159,互相沟通

网友B:
变频的已坏,

楼主:
好像不是坏了,也不是惯性停车,减速时间3秒,电机过载时,一直是嗡嗡响,知道电子过载保护动作。

网友C:
估计是限流动作了,变频器还没有过流,可以调整一下限流功能

网友D:
在10HZ-20HZ电机会抖动,电机是空载。请问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