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李春发老师三菱变频器故障问题

楼主(2004-10-12):
李老师: 一台三菱FR-F90K-CH变频器出现E5故障代码,两位数码窗显示10.把电机线拆掉,通电后几分钟又出现以上代码,请问如何处理? 谢谢!

网友A:
没见过这故障,说明书也没有,估计是通讯故障,问题可能出在大板(驱动板上。

楼主:
到现场看实际故障为E15,需要停电数分钟后才能复位.不过第一次故障后能运行十几分钟,第二次运行了三小时,现场两台对比了一下,感觉故障这台电流大了十几安,把频率限在45HZ以下运行,第三次运行到现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次故障.请教菱电也认为是通讯故障.要送回返修.但没办法停机,只有先用了.谢谢李老师指点.

网友B:
E15为主回路故障,含过流过热等因素

网友A:
能否用自动复位?参数67设2-3次。

楼主:
回zxf007:应该不是主回路故障及过流过热.因为变频器最长可连续工作60小时,最短连续工作几分钟,面板显示在50HZ时电流为140A左右. 回李春发老师:不能自动复位,故障后需断电后才能复位,有时要数小时才能复位.复位后能连续运行的时间不定,可能几分钟,也可能几天.

网友C:
那么老的产品,该换新的了,台安的产品怎么样? 给你价格好一点,功率多大?什么负载? 0371-3553165 TAOWEI-2003@163.COM

楼主:
今天找到一本说明书,上面介绍E.15是主回路故障,10代表故障为主输出过流.可奇怪的是既然是主输出过流,那应该在运行时出现吧?可确实在停机时也出现过.请各位大侠帮忙解释.

网友D:
如果是这样的话看看电机线是否有时对地?

网友E(2007-12-19):
散热片太脏了!!移开散热风扇,用风吹通散热片即可

网友F:
要深层保养了

网友G(2008-02-26):
平时保养很重要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