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热电阻的信号线最长可以是多少米?

楼主(2004-10-12):
请问各位工控精英: 感温棒到PLC的矩离有30多米远,这种情况应采用什么样的控制方式。热电偶、热电阻的信号线最长可以是多少米? 多谢!

网友A:
‘30多米远’没有问题,注意热电偶用补偿线。

网友B:
热电阻的信号线最长可以50米,但一定采用三线制!

楼主:
多谢各位的关注,本人昨天向一台湾朋友询问此事,说是热电偶采用温度补偿导线有几十米的矩离还是可以的。目前也没有关于这方面详细的资料可查。

网友C:
太湖浪子:别在这里误人子弟! 热电阻的信号线长度何止50米 另外也未必都 采用三线制 Pt100的三线制,Pt1000的两线制也可以。 如果是热电偶,那就要看输出是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了 如果是电流信号,那么信号线的距离多长不影响信号的精度关键要进行电缆计算,一般电缆的电阻不超过157欧姆,信号精度不受影响。 如果是电压信号,那么传输具体越短越好,因为线路有衰减,抗干扰能力也差些,采集设备带信号补偿的另当别论

网友B:
金山小海螺: 热电阻的信号线长度何止50米,50米以上就要考虑线阻和检测仪表的标称外阻,不然就有精度偏差,达不到测量精度,信号线再长无用;"Pt100的三线制,Pt1000的两线制也可以。"那还用三线制吗?三线制就是消除外部导线电阻的方法!两线制也可以吗?请教!

网友A:
可以采用无线数据采集模块,另外热电阻的引线长短决定于二次表的内部电路设计,热电偶引线当然要采用补偿导线,看现场环境如何?请告诉现场具体环境参数。

网友D:
我认为用补偿导线能满足50米长的要求了.我本人有大量的热电偶补偿导线,欢迎来电.电话:13128700617.

网友C:
再长的都用过,而且不是一回两回,绝对没有问题 铂电阻测温度的特点就是可以远传

网友E:
PT100的话只要3根长度、材质一样的线就行,传输距离几百米都没有问题,关键是后面的变送器要好,要带处理长线补偿功能的。推荐北京维盛的产品。

网友C:
总之远传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网友F(2011-10-08):
热电偶我们一般使用最长的达到300多米都没有问题,热电阻的距离我们也用到过300多米的,没有一点问题,电流信号如果距离比较远,可以考虑选择线径大一点的信号电缆。

网友G(2017-11-24):
引用 网友F:
热电偶我们一般使用最长的达到300多米都没有问题,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