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高手請進....

楼主(2004-10-12):
我用T-tag,K-tag,U-tag編輯小鍵盤輸入參數, 可是不知那里沒有設置好,導置小鍵盤不能彈出來. 后用同別人的一樣設置 參數進行編輯還是不行.把別人復制過來就可以. 是那里沒設置好嗎? 請高手指點.......

网友A:
这个我搞过,留下信箱我把编辑好的画面邮给你就是了

网友B:
U-TAG没有触发!来电咨询

网友C:
键盘不能出来,那显然是U-TAG不正确。 简单的办法:U-TAG涉及的控制寄存器的值,都用数据显示器显示在画面上,看看哪个值是否有问题,还是超过范围了? 直接方式:控制地址 + 0 =1时出现,窗口号、窗口X、窗口Y固定。 间接方式:控制地址 + 0 =1时出现,控制地址 + 1 = 窗口号、控制地址 + 2 = 窗口X、控制地址 + 3 = 窗口Y。 发现哪个不正确,再去相应检查。

网友D(2004-11-19):
你要用两个T—TAG。一个触发U—TAG,一个触发K—TAG,另外要注册键盘子窗口。地址要对应。

网友E:
请问各位高手! 我有一款日本原产的pro-face GP2501,里面有"小日本"编的程序,我想将它文本显示改成中文的,直接将原来的日文改成中文文字,可传送后屏幕显示是乱码。是哪里需要设置吗?还是因为我用的编程软件是中文的(V5.0)?

网友F:
我是一个初学者,现在身边还没有pro-face的中文编程软件,是否可以把你的安装程序发给我,不胜感谢。shz13511633953@163.com

网友B:
对于语言乱码问题,你可以将语言选项改为中文.详细请来电 -68889926

网友G(2004-12-27):
我也是一个初学者,现在身边还没有pro-face的中文编程软件,是否可以把你的安装程序发给我,谢谢,qbgxh@sohu.com

网友H(2006-11-15):
pro-face网站上有编程软件下载,可能是试用的,但是原碟上的容量太大,不方便发送

网友I(2006-12-22):
软件网上有下载的啊

网友J(2007-05-05):
苦乐年华:
    你好!能把你的编辑好的画面也给我一份么?谢谢了
    csq29622919@163.com

网友K:
下面引用由longhua在 2006-12-22 16:28:00 发表的内容:
  软件网上有下载的啊

--------------------------------------------------------------------------------------------请问各位前辈,在那里有下载啊?谢谢 !

不会,学习!

网友:
哈哈,没有激活键盘功能哦

网友L(2007-09-30):
详细的看看,    操作说明应该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把

网友M(2007-11-29):
看看手册,或者直接打电话到PROFACE上海分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