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km串口通讯

楼主(2004-10-12):
两个站,距离3KM,需采用串行口通讯,以放4芯电缆,请问高手,采用何方案\何设备来保证两个站之间的正常通讯。 1波特率:2400; 2 两个站中间不具备安装设备的条件。

网友A:
方案一:两个站都加MODEM,用电话线拔号通讯。 方案二:3KM不是太远,用一对232转CAN总线的接头,最长可实现5KM的通讯。很多品牌都做这种产品的。

网友B:
rs485保证两个站之间的正常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