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oserver

楼主(2004-10-12):
怎样用I/O server,与CONCEPT和Intouch通讯. 怎样设置,怎样操作?

楼主:
你要在IO里面安装CONCEPT 相应的驱动还要有些简单的设置,在INTOUCH 中也要设置比较简单

网友A:
约等于没说!!!

网友B:
在INTOUCH中的设置可参考INTOUCH用户指南中的I/O通讯那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