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的编程

楼主(2004-10-12):
我正在做一个控制系统,里面用到伺服电机,但是,不知应该怎么编程! PLC是S7 200的CPU用226,希望大家赐教!谢谢!越详细越好!

网友A:
老兄,你用的伺服电机是哪个牌子的,我现在也正头疼用西门子带动三菱的伺服驱动,这个控制怎么实现,那位大虾指点一下

楼主:
我用的是“迈信” 有机会交个朋友呀

网友B:
S7-200PLC的Q0.0 ,Q0.1可以输出脉冲,直接连接安川伺服电机的脉冲输入端 CN1 的7.8端子,方向选择用PLC的一路输出,接伺服电机CNI的11.12端子即可实现伺服电机的正反转控制。

网友A:
yfq老兄,7,8是正反转的启动,11,12端子是上限设定,说明书上写的,可是这个速度设置,通过发送脉冲的个数来实现,老兄能不能给讲讲,小妹在这方面是个菜鸟

网友A:
你讲的是安川,我感觉安川和三菱很像,请老兄讲讲,三菱的2,3角时正、负脉冲的输入,这个我不知道哪个应该怎么接,是不是2,3角是控制脉冲个数的,

网友B:
你要确定是位置控制,速度控制要电压信号。伺服电机的位置接线图说明书里很细,你要仔细看。指令脉冲即Q0.0接电机的PULIS1,COM接PULS2,方向选择接SIGN1 。 脉冲输入有6种方式,你要确定一种,对应正确即可,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C:
好象用PLC控制伺副服的话 还要外接电阻吧 我只知道松下的PLC学要这样做 还有就是,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的话 用安川电机也可以选择用模拟量来控制啊

网友A:
明白一些了,老兄,发出的脉冲个数和频率之间的关系是怎么个算法呢?

网友B:
n =60f/N N 为伺服电机每转脉冲数

网友D:
注意在信号端串一个2K左右的电阻; 建议选用松下PLC,该产品有定位功能,直接输入速度参数(初速。高速、加速度),脉冲数就OK了。 与其他PLC相比,使用方便,节约了一个定位模块的成本

网友A:
我串了阿,2,3脚接0v,信号接电阻,然后到q0.0,q0.1,发脉冲,可是现在伺服电机还是不动,我要疯掉了,那位老兄解释一下原因

网友E:
伺服电机要动起来还有不少事要做,连线要正确,伺服ON,要关闭,有的伺服伺服ON是在参数里设定,再有就是脉冲方式要选择正确的,你都需要检查一下,一般讲,只要连线正确,参数没有问题,电机动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B(2004-11-12):
to lovepig: 伺服电机的控制权要释放,由外部控制,要在驱动器里设一下

网友F:
为什么不用伦茨伺服,对PLC编程要求不高

网友G(2009-09-02):
我学习啦~哈哈~一看时间都是好久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