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量的编程

楼主(2004-10-12):
大家好,因以前未作过模拟量的编程,因此不太懂,模拟量是从现场采集来的液位信号 PLC是西门子S7-200 CPU是226,希望家赐教,详细一些!谢谢!

网友A:
先转换成0-1之间的实数,然后与传感器量程相乘记得液位值

网友B:
我也比较感兴趣,能否说的详细些 QQ:372834612 MAIL:YNDEMAIL@YAHOO.COM.CN

网友C:
对于12位分辨率的模块来说就是输入值(0-4096之间)/4096再乘以传感器的满量程值,例如:液位计量程为0-500mm,先用传送指令将AIWxxx(xxx是地址)传送至MW或VW,除以4096后乘以500得出值即为液位,当然如果需要小数的还要经过换算或其它技巧(比如先将输入值转换为实数再计算或者放大(根据需要的小数位数乘以10、100、1000,需注意整形的数值范围)后再计算。

你们这样混能成功吗?

网友:
我在模拟量上也遇到了难题,工控的人:能否帮忙解决.QQ:21131655. 我用的EM235模块,224的CPU.用PT100采集温度信号.对AIW不做任何转换都数值总是只有10~几十之间. 我想可能是没采集到信号,PT100坏了.换成电位器把CPU的24V输出电压降为0~10V.可是数值显示还是不对. 数值对应应该是0~32000的~~ ? AIWXXX的数值应该怎么做转换显示?

网友D:
S7-226的AIW0等应该也是12位的,对应的数值是0~3200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