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采样周期要小于1ms怎么办?

楼主(2004-10-12):
我们现在用pci1716做数据采集,用的是内部触发方式,用vc编程,如果采用windows的计数器,最小时间是1ms,如果需要小于1个ms的话该怎么办?用中断方式可以吗?由于水平有限,请指教!(用win32编的中断方式采集数据的例程看不明白)

网友A:
用板卡的硬件计算器定时呀,可以做到250K采样频率的

网友A:
是硬件计数器。打错字,不好意思!

网友B:
我也有类似的问题,也想请教一下,硬件计数器在那个地方啊,怎么个设置法,是硬件上设置还是用软件设置啊

网友A:
如果想通过硬件计算器来控制采样平率,用软件设置即可。研华的函数中有一项参数是设置采样频率的。详细请参考研华函数手册

网友B:
小弟找不到那个函数啊,请hppost说得详细一些

楼主:
那怎么让计算机知道我一次采样完成该读取数据了呢?

网友C:
动态库中一般都会提供用于检测的相关函数,作用就是循环检测程序设定的采样点数有没有采完 (单缓冲)或者Buffer有没有半满(双缓冲)。

网友D:
我的也是,是不是用pacer设置阿,pacer好像不能单独设置,很奇怪,我每次只有在初始化设置板卡的时候好像才有用,如果单独设置板卡,然后采集取数后再单独启动一次pacer好像就不成功,很奇怪

网友C:
你的功能需要支持Re-Trigger(重触发)的板卡才能实现,比如凌华DAQ-2000系列产品。

网友D:
yoyo1101,您的意思是如果板卡没有Re-Trigger的功能,那么如果我想先停止pacer,然后取数,然后再重新启动pacer这样是不能实现的么??和和,我现在面临的一个难题,望指教。还有所谓的用板卡的硬件计算器定时呀,是不是我们通常说的pacer功能??和和,我还是新手,如果问的问题比较傻希望表见笑,和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