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help:cvi下如何对凌华pci-9118编程

楼主(2004-10-12):
各位大侠: 在下有一问题请教各位,cvi下如何对凌华pci-9118编程,完成数据采集功能。 我按照说明在各种头文件加到工程中去了,参照pci-dask的code creator生成 的代码,cvi下编译已通过,但程序运行时,一点面板上的数据采键按钮,程序 没有任何反映,应该是死掉了,请各位大侠赐教啊!急等!

楼主:
在调试程序时,在该段程序处: do { AI_AsyncDblBufferHalfReady (cardID, &HalfReady,&fstop);} while (!HalfReady); 观察变量HalfReady总为 0,跳不出do-while循环, 不知该如何解决??请教各位大侠!急

网友A:
请问系统使用的是p4主板吗?驱动版本是不是最新的PCIS-DASK 4.06?

楼主:
杨工,您好,上午我跟您联系过,cvi的程序也给您发过去了,不知收到没有?多谢您的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