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前面的电磁接触器是做什么的?

楼主(2004-10-12):
三菱的安装手册中标示的很明显。但是断路器后面还有一个电磁接触器,还重点说明不能用它来启动/停止变频器,否则将降低变频器的使用寿命。不知道其作用为何,请指教。

网友A:
开关作用! “用电磁接触器启动/停止变频器”是指有的人为了方便操作,把变频器STF-SD端短接,电磁接触器一闭合就启动电机,这样变频器容易坏!

楼主:
to李春发:但是在电磁继电器前面的断路器不是同样起到了开关上电的功能吗?不知道二者有何区别?多谢!

网友B:
没什么区别。 有些情况下,设备需有手自动功能,一个断路器下挂两个接触器或更多, 变频前面的接触器起到给变频上电的作用。 变频有故障时,可以在设备手动工作的情况下拆卸变频器。 如果变频器单独设一个断路器,一般就不用再加接触器了。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A:
断路器通常是只用来“关电”(过流保护跳闸)作用,用来送电是相当危险(设备短路时)。

网友C:
接触器是用来防止带制动电阻时电阻烧损而设置的。设置时应该在线圈上加上浪涌吸收器。

网友D(2005-10-25):
同意李春发 断路器通常是只用来“关电”(过流保护跳闸)作用,用来送电是相当危险(设备短路时)。

网友E:
接触器是起停电再来电时的保护的,不但可以减少总闸送电的冲击,又能保护变频器。

网友F:
好象三菱的有明确指出不能上口频繁通断

网友G:
变频器上口接触器是在紧急情况才断开(比如急停) 正常情况下,设备启动运行准备时,接触器吸合,靠运行指令控制变频器正常的正反向运行,一般情况下切断正反向运行信号来切断电机电源。在紧急情况下(比如出现损害人身或设备安全时),仅切断变频运行信号是不够的,要求切断变频电源,确保设备更加可靠停止。 在许多重要场所,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