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求助伺服及PLC高手

楼主(2004-10-12):
寻求高手帮助: 请问哪位大虾有用过台达的ASDA系列伺服器.我现在需要用台达PLC:DVP-20EH给伺服器编写程序作为演示,请问有大虾可以帮忙吗?如果能告诉我相关注意事项,甚至能有一段简单程序的话,本人将不胜感激.可以留言或者发到:home.sun@163.net

网友A:
要看你的伺服实现什么样的动作了! 可以通过人机修改位置寄存器的值,即在位置控制模式下,看伺服跑几圈。通过PLC的输出控制不同的位置点啊! 台达伺服太强了,I/O点还可以直接切换电机的正反转,譬如采用接近开关控制机台做往复定位,实现起来超爽! 当然你也可以利用台达PLC的20EH的200K的高速脉冲实现啊

楼主:
混大哥: 你所说的很有道理,而我现在主要是做个程序实现伺服电机的运转演示就行了,请问需要注意什么呢? 如果能更详细就更好!

网友B:
我提供给你一个简单的PT模式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