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XA的ED6008

楼主(2004-10-12):
"由事件触发的自动Email报警 ED6008当检测到异常出现的时候,ED6008系列产品会自动的发送Email警报。为系统管理员提供实时的警报信息。" 这是一段MOXA的介绍,我最近正在接触一套DCS,他的控制控制网络是基于ED6008的工业以太网,但经常出现由于ED60008影响整个网络的情况,所以我很希望能知道ED6008这个发送报警的功能是怎么实现的?我只看到俩路电源有一路故障是ED69008本体有个报警。 敬请指点!谢谢!!!!!!

网友A(2004-11-11):
呵呵;不知道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你可以换赫斯曼、科动、东土的看看!

网友B:
这个功能首先要在网内架一台SMTP服务器,再在EDS里设置好SMTP服务器地址,然后通过这个SMTP服务器向外发报警mail来实现的(具体发生什么情况报警可以EDS里设置)。不知你那儿出现的“由于ED6008影响整个网络的情况”具体是个什么情况? 它的报警mail内容为: mail标题:时间(由EDS内时钟取得)-事件 内容:在什么时间EDS的工作状态发生了什么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