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与A/D模块的分辨率匹配

楼主(2004-10-12):
我使用位移传感器,选择电流输出模式4~20mA,传感器分辨率为1um,想请教一下,使用PLC的A/D模块的4~20mA,16mA*1/8000模式是否可行,是不是浪费了传感器的分辨率。

网友A:
传感器分辨率为1um?量程是多少?

楼主:
量程是10mm,跟量程有关系吗?

网友B:
分辨率根本就是哄人的东西,传感器的根本是精度和稳定性。你用精度与传感器满量程的比值和1/8000 比较一下,如果1/8000小一个数量级,那么就可以用这个传感器。

楼主:
如果精度1um,量程是10mm,那传感器分辨率1/10000,而A/D是1/8000,也就是说不能这么用了。

网友B:
不是说不能用,而是说因为AD的分辨率太小,不值得用这么高精度的传感器,或者你换一个AD

网友C:
to 龙翔四海: 实际上传感器和A/D很难完全一样,如果是这样的话请问你认为哪个分辨率应稍高一些哪?

楼主:
A/D应该高。

网友B:
AD的精度应该比传感器的精度高一个数量级吧

网友D:
你用的是美国MTS位移传感器吗?

网友E:
A/D位数 最大分辨率(误差精度) 8位 1/256 10位 1/1024 12位 1/4096 PLC的A/D模块大多不超过12位,根本达不到1/8000的分辨率:)

楼主:
楼上我用的是三菱的8路AD模块,你可以查一下。

网友E:
至于AD的精度和传感器的精度要求,应该是不论谁的精度高,精度低的那个器件精度应该高于实际检测要求的分辨率(还要加上整个检测电路可能出现的最大综合误差包括附加误差)即可:)

网友B:
只有一点,那就是精度低的器件无法正确反映精度高的器件所反映出来的真实的物理值,那么从经济的角度来讲,就不值得花很大的代价在一次检测元件上,如果坚持这么做,简直是跟人类正常的思维相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