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教:如何消除导线电阻对热敏电阻测温的影响

楼主(2004-10-12):
请教: 用热敏电阻进行测量温度,当导线很长时,如何消除导线电阻对输出的影响,进而提高测量精度?

网友A:
用四线测量法

网友B:
控制器或智能采集设备需带补偿单元,电阻信号采用三线制远传

网友C:
如果不想增加任何东西,那么买四线制1/3CLASS B级热电阻,国内可能没有,那么CLASS A级也可以,前提是你的测控单元是否支持四线.如果可以增加东西,在现场变换为数字信号后传输.或者你也可以用大截面积导线,尽量降低每根连接线之间的阻抗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