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模糊计数

楼主(2004-10-12):
各位大侠. 我在做一个关于方形物块数目计数的项目.在一个绕其轴线做等角速度转动的圆柱形封闭容器中随机分布着一些方形物块,不知道该如何估算方形物块的数目(考虑圆柱容器转动的速度).希望各位大侠能在基本思路与算法方面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A:
有没有其他方便计数的地方?比如进料处或者出料处?

楼主:
此处的计数功能主要是通过估算圆柱形容器中方形物块的数量已决定再次上料与否,所以只能在容器内考虑.

网友A:
进料处和出料处的数量差就是料斗中的数量,这种方法比较精确而且廉价。 可以采用按某种颜色深浅的方法大概估算,也可以采用图象识别方法,缺点是成本较高。

网友B:
容器体积多大?压力多大? 方块体积多大?形状是否一致? 容器有没有其他介质?方块是否最终被破碎成粉末?容器的物料达到什么程度取出,是否有筛网,怎样取出? 我觉得用出进料差,来补充加入数量比较好.

楼主:
谢谢周公和lly无私热诚的帮助。因为圆柱形容器内部结构非常复杂并且考虑到成本问题,故拟将采用进出料差的方法,再次感谢你们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