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MODEM

楼主(2004-10-13):
各位大虾: 我用MODEM 连接4套MODICON PLC(140CPU) 一个MASTER 三个SLAVE MODBUS网 程序中用标准的XXMIT方法 但连接不稳定( 通讯时断时续,有的时候连续几天通讯正常,有的时候几个小时才读写一次数据,要不正常三个SLAVE都不正常 )MODEM的读写指示灯正常,XXMIT上的ERRER和STATUS指示也正常 三个SLAVE都在大型移动机械上 请高手们帮我排查一下可能的原因 另外:XXMIT的STATUS曾经给出了个错误代码 含义为:INVALID CRC CHECKSUM FROM SLAVE PLC 仅出现了一次 谢谢

网友A:
plc的配置是什么啊?

网友B(2005-04-11):
如是河南用户,可致电13598073994 本公司有 成功应用经验,采用欧姆龙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