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初级问题请教!

楼主(2004-10-13):
变频控制一般有两种控制方式: 1、V/F控制,是开环;2、矢量控制,是闭环控制; 这里的开环和闭环是指变频器本身吗? 闭环控制是在电动机上装一个测速发电机,根据速度大小决定定子电流分解后产生磁场的向量和产生转矩的向量的大小,从而决定了功率输出对吗? 而V/F控制形成的闭环控制指的是外部控制参数(压力、流量等)反馈信号经过PID运算后所形成的控制,与变频器本身是否开环无关。 那么对于矢量控制,要控制工艺参数,就是双闭环控制了。 直接转矩控制就是变频器自己运算分解出定子电流的磁场分量和电流分量, 所以虽然是矢量控制,但却是开环控制。 上面说法是本人一点粗浅理解,望各位同仁分析指正!

网友A:
老兄能不能多写点关于变频器方面的的东西 我现在了解的恨少 向多知道点

网友B:
矢量控制也不一定是闭环的。装上旋转编码器也只能算是半闭环。pid功能是一些变频器自带的功能。

楼主:
谢谢您!我也是刚看了王仁详老师的文章,才明白的。 工艺参数组成的闭环从而构成的变频系统,和矢量控制的闭环, 是一个闭环吗? 麻烦您再指教下,谢谢!

网友B:
谈不上指教,我也是新人。 不过真正的闭环可以做到零速高转矩 你说的两个不是一个闭环。

网友B:
电压矢量控制是好像是真正的矢量控制。

楼主:
谢谢丁兄!装上旋转编码器是反馈速度信号吧? 根据这个信号分解定子电流吗?那么这个环与工艺参数那个环 之间有什么关系?怎么配合才能控制励磁电流与转子转矩电流 的幅值与相位? 如果不装速度传感器,那就是根据反馈回来的工艺参数信号 去控制励磁电流与转子转矩电流的幅值与相位了?

网友C:
所谓矢量控制的闭环是指变频器的输出不再是像U/F控制一样,电压和频率按比例输出,而是将输出电流加入到控制输出中(是变频器内部的运算,与外部信号无关),电压输出会根据检测到的电流的变化而进行调整,从而形成闭环控制. 而外部所加的速度检测器件,是对变频器频率输出的一个闭环控制,即外部工艺上的闭环,而非变频器自身的闭环. PS: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如有错误,谢绝鸡蛋.

楼主:
多谢给你一板砖兄! 俺觉得您分析的很有道理! 但是“而是将输出电流加入到控制输出中”,这个电流是哪来的? 是不是旋转编码器根据转速产生的信号电流??(我说的是带旋转 编码器、有速度反馈的那种矢量控制) U/F开环控制:工艺信号——变换成对应频率——再通过比例关系 对应出电压值——达到恒磁通控制。 矢量控制的闭环: 工艺信号——变换成对应频率 转速信号——变换出电压 二者实现矢量控制。 给你一板砖兄是这个意思吗?我有个疑问转速的信号电流(或者你说 的输出电流)总是滞后的,还望兄再次解答!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