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GS中实时曲线是否为.ocx格式的文件,如何能在VB.net中引用

楼主(2004-10-13):
我需要在vb.net中引用实时曲线控件,但是MCGS中该控件似乎不是.ocx格式的, 应该怎么办,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人解答? 急啊!!!

网友A:
实时曲线是我们系统内部的功能,不是ocx格式的,不能在.net下使用。

楼主:
那我如果使用相对曲线是不是也能有相同的效果? relaCurve.SetCurveMaxValue(1, 30) relaCurve.SetCurveMinValue(1, 1) relaCurve.XMarkMax = 30 relaCurve.SetCurveUnit(1, 1) relaCurve.SetCurveVisible(1, 1) relaCurve.CurveType = 1 Dim i As Int16 For i = 0 To 25 relaCurve.XValue = i relaCurve.SetCurveVisible(1, 1) relaCurve.SetCurveColor(1, 255) relaCurve.SetCurveValue(1, i) Next i 写了如上的程序,但是仍然画不出来图 请问还有什么属性需要设置吗?谢谢

网友B:
不能调用我们的构件,你要实现什么功能啊?可以详细说明我们来探讨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