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选型

楼主(2004-10-13):
最近我们有个项目是关于天线定向的,要用步进电机来转动,但是我以前没有接触过电机方面的东西,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对于步进电机的选择方面知之甚少,现在我把要求介绍一下,各位朋友看能否帮我选一下合适的设备,天线和附件大约30kg,旋转精度控制在1度以内,速度没有什么要求,成本预算控制在1万元以内,大概就是这些,如果需要的话,可以邮件联系,goign_blue@163.com

网友A:
你是北航的吧,现在要定了吗。步进用不了1万块的,买伺服还差不多。

楼主:
to 老鼠杰利,有点难度,看了一大堆的书,还是没有什么头绪,你那里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以传给我吗?或者你有什么建议,可以帮我选一下型号也可以,谢谢

网友A:
你把结构发给我,我帮你计算选型吧。

楼主:
to 老鼠杰利,你列一下你需要的参数,我尽量详细的告诉你,再次感谢。

网友A:
转台的直径和质量,负载的位置和质量,最高转速和加速时间,定位精度要求。其他的暂时不需要了

楼主:
to 老鼠杰利,转台半径大约要20cm,初步设想采用铝合金材料的,防止电磁干扰,天线放在步进电机轴向位置,由于电子罗盘重量很轻可以考虑忽略,整个重量大约不到30kg,定位精度1度以内,关于速度方面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尽量能在1分钟内定位完毕,也就是说1分钟转台能够转动一圈,而且要能够正反两个方向旋转,大概就是这个情况,你看看该选何种电机合适,谢谢。

网友B:
整个系统的惯量看起来不是很小啊,速度要求也不高,直接按这个负载选电机,不如加减速机构比较好。反正精度要求也不高,不需要很贵的减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