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大侠推荐一块国产伺服控制卡

楼主(2004-10-13):
本来打算选用PMAC的,但是技术路线改变。希望选择一个满足基本要求的国产的(含台湾)或者便宜的控制卡既可,不太了解国产的品牌,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对卡的基本要求如下: 3~4轴的电机闭环控制(最好包括速度环和位置环) +-10V的16位模拟电压信号输出 光栅尺增量信号反馈输入 带有基本的轨迹算法和简单控制器(如PID控制器) 在万元左右的价位可以接受 我看过固高的东西感觉GT-400-SV比较合适,不知道价格如何 谢谢大家

网友A:
讨论了这么久,终于要决定拉。16位的模拟量输出,用PMAC得2万了。12位的难道不够用吗??

楼主:
那个电机自身没有速度环,驱动器只是一个电流放大,要求输入的模拟信号精度要高点,至少16位。 已经不打算用pmac的东西了,因为要做一个全软件的伺服控制系统。这个运动卡只解决短期的问题,以后要换掉。所以找一个简单便宜的卡就可以了。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A:
你用的是直流伺服吗??只能用模拟量控制??电机上什么都没有吗,测速机或旋变都没接??要是这样,你用高精度的模拟信号也没什么太大的用处,因为电机本身性能没有那么高。

网友B:
to rainscj: 我是固高深圳,或许我可以帮到你。 相比国外相同档位的产品,固高的运动控制器性价比要高一些,并且可以提供比较及时、完善的售后服务。 我也是做系统的,如有任何疑问或需要,欢迎随时联系。 wang.z@googoltech.com or RobotWong@126.com

网友C(2004-12-19):
本套控制器与软件可用于电机式与油压式拉力机生产、维修、改造,适用与拉、压、弯、折、剪、剥离等各类测试。 材料试验机用伺服控制器+万能材料试验机测试软件(软件界面豪华价格便宜性价比极高,可提供免费测试及试用):24位控制器,每段解析度1/100,000全程7档力量全程分辨率可达到稳1/20万 以5吨力量传感器为例力量敏感度可达0.25N,位移在原编码器基础上提高了4倍精度 用2000线编码器为例假如编码器走一圈为5mm分辨率5/(1000×4)=0.00125mm,整个控制系统简洁 只是外置板卡一张通过RS232与电脑传输变可实现伺服控制简洁明了无须再插卡再接其他什么电器柜等等,对与拉力机制造厂家来说只要做机架就可以了其他我们通过控制卡与软件就全解决了:可电机伺服(伺服马达电压控制 频率控制皆可) 电液伺服(伺服阀 比例阀控制)DC马达控制 变频器控制等.可接无限量路力量传感器(可加装金属2点延伸计).可接3路编码器(全程可加装橡胶用大变形2点延伸计).3路输入信号,3路输出信号.伺服控制器+XP系统测试软件可实现定速度,定位移,定荷重,定荷重增率,应力转应变,应变增率6种控制模式另有多价控制模式应个别厂家需求我公司软件增加了滞后环法 与逐部逼近法所以对于软件上的特殊需求我公司可以满足无需另外在收费用.软件功能强大界面新潮.各类图形及单位随机可切换,图形3D变换,公式可自由编辑,测试完毕自动求算最大力量 屈服强度 弹性模量 延伸率等等,简单灵活由如WORD式的报表编辑可另客户简单方便的编辑与打印各类报表,EXCEL TEXT HTML等格式测试结果数据输出。控制卡与软件产品质量承诺一年内如果出现问题免费包换。欢迎各试验机制造商前来看样测试,同时欢迎有志与普通试验机改造者前来司洽谈看样,本公司同时诚招各省市经销商价格可议,量大从优!13817629683长期供应!!节假日不休详细规格欢迎来人来电咨询www.qingdesh.com 网站里内容未能详细 如需详细资料请提供贵公司联系方式 及 email我将提供详细资料谢谢!!

网友C:
板卡一张通过RS232与电脑传输变可实现伺服控制可电机伺服(伺服马达电压控制 频率控制皆可) 电液伺服(伺服阀 比例阀控制)DC马达控制 变频器控制等.可接无限量路力量传感器(可加装金属2点延伸计).可接3路编码器(全程可加装橡胶用大变形2点延伸计).3路输入信号,3路输出信号.伺服控制器+XP系统测试软件可实现定速度,定位移,定荷重,定荷重增率,应力转应变,应变增率6种控制模式另有多价控制模式13817629683

网友D:
如果你的电机驱动器只有一个电流环(相当于力矩环)的话,选一个高性能的卡是很必要的。 固高的GT-400-SV不知道是否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我也想知道。 我们用的卡比PMAC还要贵,以色列的ACS卡,一块价格是28000元 但是,我们的驱动器也只有力矩环模式。一般的卡无法替代。

网友E:
我们有两款控制器能满足您的要求.PCI208或MC205X(独立式).这两种产品性价比极优. 我的电话:021-58797659(赵);您也可和我们的代理联系. www.triomotion.com

网友F:
求購三軸運動控制卡 xiaofang01@sohu.com

网友G:
to redfire: 三轴运动控制卡,根据不同的要求,有不同的卡,为什么不详细描述一下您的要求,不是所有的三轴运动控制卡都能满足您的使用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