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一拖多的问题

楼主(2004-10-13):
在变频一拖多恒压供水系统中,采用频率升到设定值就旁路,然后再变频起动下一台 的方式,存在以下问题: 1、变频器输出电压与工频电压不一致,这样在切换时,变频器下端接触器电弧没完全熄灭 情况下,旁路的接触器就会闭合,导致变频短路,这是这种方式的变频一拖多下面的电动机 功率不超过75kW的主要原因吗?电动机功率还可以再提高吗? 2、切换时,由于电动机的惯性运动和定子的剩磁的作用,在转子产生反电势,所以当工频 电源突然加在正在运动的电动机上会因为二者相位不同产生冲击,这比直接起动冲击还要 大,请问存在这种现象吗? 剩磁(不是产生的反电势)的大小,与电动机有关吧,与切换时间(电动机保持惯性运动时工频电源投入的时机)有关吗这个原因导 致的切换失败常见吗? 请各位高手指教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其实你也可以只用变频控制一台电机,别的全用工频啊,那样你遇到的类似问题全部可以解决,又简单,这适合于功率小点的,如果大的话,也许要加星-三辅助启动装置,可以和我讨论。

楼主:
谢谢楼上兄的指教,我说的情况就是区别于你这种情况的, 因为可以省起动装置。

楼主:
请各位大侠多指教!

楼主:
多谢!手册我有。你门最大75kW一拖多对吧? 那请问在我说的那种切换方式下,75kW电动机在切换时 比它直接起动时对电网的冲击还大,对不对?

网友B:
我没搞过这个,但我想你可不可以在切换时用时间继电器延时! 另外电动机的惯性运动应该可以帮助它顺利启动,反正抽油机的电动机在做惯性运动时用工频起更容易,只要不是反方向。

楼主:
抽油机的电动机在做惯性运动时用工频起更容易?? 哈哈!明白了!!多谢巨龙兄!! 是这样的:对于我说的第二个问题,电动机切换时先延时, 这样剩磁产生的反电势减小,甚至可以忽略了,外加电源时, 转子马上进入切割磁力线状态,新的反电势开始起作用, 当然起动冲击小了!! 哎,工控网那么好的人气,对我的这个问题一直没有人理会, 是因为我是才来的吗?!不解!!

网友C(2011-08-18):
有类似疑问,哪位有这方面的经验交流一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