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轴伺服系统

楼主(2004-10-13):
请问一个单轴的伺服调速系统(2kw左右),包括计算机上的伺服卡,驱动板,电机等必要部分,只要能调速,对精度什么的没有特殊要求,大概需要多少银子?

网友A:
用国产伺服加PLC得了,按你说的用其他的都浪费,全下来2万多,你肯定受不了。

网友B:
可以选择专用的运动控制器来做。你的要求比较简单,可以具体聊一下, 我们给你个方案。 有时间来这个网站了解一下:wwww.adtechcn.com(运动控制器系列-- MC010、TP057)关于其它方面的资料如需求可以来函索取! adtech@tom.com

网友C:
to 达克熊: 我建议用专业的运动控制卡来实现,整套价格:运动控制卡(一套,PCI/ISA/PC104/RS485/RS232等多种可选)+进口交流伺服电机+伺服电机驱动器<1.5W,既能闭环做伺服控制(可以工作在速度、位置等多种控制方式下),又能开环做保证系统精度. 欢迎随时联系咨询、索取资料、方案。 王生 电话: 13530305618 电邮: wang.z@googoltech.com / RobotWong@126.com 公司网址:www.googoltech.com.cn

网友D:
你可以试试台达的2KW伺服加台达文本显示器TP04G试试 1万块银子足够了 通过485通讯实现,文本只是显示和设置不同的速度,台达的伺服类似于单轴数控,内置速度寄存器,速度值写进去就可以跑的呼呼的了

网友E:
TO 达克熊: 您好,发拉一份单轴控制器资料到您的邮箱里,您可以看看,如果用这个控制器,电脑也可以省掉拉,也不需要人机界面之类的,看看拉,价格也不是很贵。

网友F:
建议使用PLC,没有必要用控制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