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楼主(2004-10-13):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我现在在intouch里用SQLInsert往access数据库里写数据,我想在每天开机的时间定时删除数据库里的两年前的纪录该怎么做呀?谢谢了!!

网友A:
1.在内存中建两个点如DayNew,DayOld ,整型数据量 2.用VB写一个小程序,如删除两年前的数据记录. 3.在应用程序脚本中启动时 DayNew = $Day DayOld =DayNew 4.在应用程序脚本中运行期间 10000 ms 加入时间检测部分,如 DayNew = $Day if DayOld <> DayNew then DayOld =DayNew; ELSE 运行一次VB小程序(删除数据). endif

网友B:
邓工!我的日期是以文本形式存放在数据库中的,我怎么将整形的日期转换为文本形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