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教李春发老师!

楼主(2004-10-13):
请问李老师:整流模块CVM40CD120上的温敏电阻Th1、Th2在常温下测量是大电阻值,还是小阻值?充电可控硅的引脚是什么功能?请李老师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4.5K,温度高则变小. 很多人搞不清富士G9-5.5KW变频器整流模块CVM40CD120的结构,在这里简单说一下: 整流部分:R、S、T、A(+)、N-(-) 充电可控硅:A、P1、Gth(触发) 制动管:DB、N-、G7(触发);DB、B+ 是其续流二极管 电源开关管:D8、S8、G8 温敏电阻:Th1、Th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