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CONVO11KW变频器炸了????

楼主(2004-10-13):
我厂一台CONVO11KW变频器炸了,发现外壳接地螺丝将大电容绝缘层磨破和电容铝壳短路电容器炸裂,380V整流桥炸裂,请问各位大侠如何检修谢谢,

楼主:
请问这种现像是不是因为电容质量不好漏电使P+和地“短路”才炸裂整流器的

网友A:
更换电容和整流桥就好了...

网友B:
可能输入电源的问题,注意供电质量!另多数是整流模块质量问题!

楼主:
谢谢你们的指教。 现以用你们的方法修好了, 谁有松下CPU MN18982MDW--7请电13249882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