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2000下LonWorks系统的问题求助

楼主(2004-10-13):
我们公司原来的工程是用Win98系统配合DDE 2.0做的,由于98容易死机,所以现在改用WIN2000配合DDE2.1,但是出现了如下问题: 当运行一段时间后,用控制面板里网卡对话工具检测网卡检测显示Image Load fail ,然后关机过1,2分钟,重开机后网卡有好了,而且这台机器是双系统的,在98下运行完全正常,网卡在别的机器上运行也是好的,另一个工程也用2000就没有这个问题,问了北京总部, 他们说可能主板和网卡的配合有问题,望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A:
你的网卡型号???? 当运行一段时间后, 通讯出现问题时 使用网卡测试工具测试网卡显示 image load fail. 1、有没有什么硬件冲突,驱动程序有没有版本和系统的问题。 2、测试时,retart和reset功能用了吗??? 3、win2000 professional ??? else edition!!! 4、别的机器也是win2000? 系统有没有问题!!!!

网友B:
FYI 可以使用XLON或者LOYTEC,Gesytec的PC LonWorks接口卡;尤其是LOYTEC,Gesytec均采用32位的EIA709.1 Controller,无8位Neuron芯片,这一个特点带来了性能上的提高,能并行事务处理,多客户能力,地址表大大增加,协议分析功能也能被完成,...... LOYTEC 接口卡: 一卡同时支持VNI和MIP/LDV,32位L-Chip芯片(EIA709.1 Controller),还支持MNI功能(多重网络接口),同时具有FT-10和TP-1250收发器,二者同时存在 ------------------------------------------------- Gesytec接口卡: 分别支持VNI(32位 EIA709.1 Controller)和MIP/LDV(8位Neuron芯片) 或者FT-10或者TP-1250收发器,二者不同时存在 ------------------------------------------------- XLON 接口卡:支持NSI,不支持VNI,使用Neuron芯片 或者FT-10或者TP-1250收发器,二者不同时存在 ------------------------------------------------- Echelon接口卡:8位Neuron芯片,支持VNI和MIP/LDV 或者FT-10或者TP-1250收发器,二者不同时存在 -------------------------------------------------

网友B:
LonWorld2004 上海展览会上以上厂家均设有展台,可进一步了解。

楼主:
多谢2位,现在好象发现确实是主板驱动的问题,换了个别的主板驱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