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炉上料变频器

楼主(2004-10-13):
请问有谁在钢铁行业高炉上料系统的卷扬机应用变频器的经验请赐教!上料系统为单车,现拟用变频器进行控制(原系统改造),请问相关变频器的选择,国产变频能否胜任?

网友A:
不能,一定要用进口的,比如西门子,ABB这是我所知的,欲知详情可联系:013826519766,pengph_1@chinaren.com.

网友B:
声明:决不是做给厂家做广告!!!!我建义:如果想用国产的,就用山东“赛普”的,我用过10多台了,有双车,有单车,如单车就必须加制动单元。用户如山东海化集团焦化公司的铁厂上料卷扬机,它原来为绕线转子电机,我把转子短路,换上变频,到现在快3年了,从来没坏过!!

网友A:
那制动单元是用哪里的?请指教一个问题:如果是220KW的电机用制动单元要配怎样的电阻呢,功率多大,阻值多少?

网友A:
那制动单元是用哪里的?请指教一个问题:如果是220KW的锅炉上料卷扬机用制动单元要配怎样的电阻呢,功率多大,阻值多少?

网友C:
制动单元也是自已生产的,在海化原先他们最先用ABB的,后来出现故障,修来不及,一天就会造成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损失,没办法,只好先找一家近的试试,当时有华为,赛普,西门子烟台代理也过去的,等大约五六家,最后因赛普的比较便宜,而且他的起动转矩相当大,所以被首先采用..试验证明赛普的完全可以取代ABB的,今年春天海化共用了6台55KW,4台75KW,4台132KW.1台250KW变频器系全是赛普的,而且到现在无一故障.并且赛普于今年7月份生产的600KW变频器已在山西的一家焦化厂正常运行个月无故障

网友A:
TO 0002: 你好!可以告诉我怎么配电阻吗?比如6台55KW,4台75KW,4台132KW.1台250KW变频器系全是赛普的,那配什么规格的电阻,我是新手,请指教,

网友D:
有工程结余波纹电阻低价处理,全新,规格为: 100欧姆/600瓦、200欧姆/400瓦、5欧姆/400瓦及部分电阻箱(仿富士外形),3个55KW成品制动电阻箱。 联系电话:0755-83914898

网友B:
楼上,说明书上不是有经验值吗{想自己做软起动器吗?大量售软起动主控板,具有:1:软起软停时间可调。2:可选电压斜坡起动,脉冲突跳起动,恒流起动起动方式。3:输入电源不分相序。4:可选节能在线运行及接触器旁路运行。5:主板触发脉冲峰值可达5A,能驱动所有可控硅!6:主MCU为专用8位单片(双MCU)。可技术转让面议。第一台软起动器至今已经连续无故障运行8年之久!!!ruanqidongqi@163.com}

网友C:
土 灰掖-----真不好意思好几天没来把你急坏了把,制到电阻很好配的拿45KW来说用功率是1000W,电阻是欧的一枝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哈

网友A:
TO:0002 你有联系方法吗?

网友E:
我觉得卷扬机是比较恶劣的工作环境,至于变频器是国内生产的,还是进口的并没有太大关系.况且,世界知名品牌大部分在国内有生产厂,价格不会相差太多.您的要求我们公司的产品你也可以考虑一下! 安川电机(上海)北京事务所 于清华 电话:010-85184086-12

网友C:
土灰掖------有呀哪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