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型、源型是什么概念?

楼主(2004-10-13):
不知道具体的含义是什么?那位老师能帮忙解释一下,是在三菱S520型变频器中看到的。

网友A:
1.日立变频器小型号如:L100、SJ100、J100系列的漏型接法型号为LF、HF、或结尾字母为“U”,其智能端子的公共端为“CM”,——负电位;欧洲型号为源型接法,结尾字母为“E”,其智能端子的公共端为“P24”,——正电位;源、漏型接法是不可转换的。 2. SJ200、SJ300、L300、J300系列的漏型接法型号为LF、HF、或结尾字母为“U”,其智能端子的公共端为“CM”,——负电位;欧洲型号为源型接法,结尾字母为“E”,其智能端子的公共端为“P24”,——正电位;源、漏型接法是可以转换的。如果是漏型接法——其初始值为P24与PLC短接,CM为公共端,如果改成源型接法只要将P24与PLC之间的短接片改成CM与PLC短接,P24作公共端即可;反之如果是源型接法——其初始值为CM与PLC短接,P24为公共端,如果改成漏型接法只要将CM与PLC之间的短接片改成P24与PLC短接,CM作公共端即可。 3. 源、漏型接法转换后,最好要作一下工厂初始化过程,因为基本频率、最大频率、AVR电压等级等参数都是不相同的,工厂初始化操作过程参照操作手册,不同型号操作不同,例如L100系列在8-12页的16、17参数,其它方面在参数上不需要调整的,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控制信号是开关量信号两种接法是没有区别的,如果使用的是二极管信号(如PLC控制)就应该注意两种接法是有区别的。

网友B(2008-11-04):
引用 网友A:
1.日立变频器小型号如:L100、SJ100、J100系列的漏型接法型号为LF、HF、或结尾字母为“U”,其智能端子的公共端为“CM”,——负电位;欧洲型号为源型接法,结尾字母为“E”,其智能端子的公共端为“P24”,——正电位;源、漏型接法是不可转换的。 2. SJ200、SJ300、L300、J300系列的漏型接法型号为LF、HF、或结尾字母为“U”,其智能端子的公共端为“CM”,——负电位;欧洲型号为源型接法,结尾字母为“E”,其智能端子的公共端为“P24”,——正电位;源、漏型接法是可以转换的。如果是漏型接法——其初始值为P24与PLC短接,CM为公共端,如果改成源型接法只要将P24与PLC之间的短接片改成CM与PLC短接,P24作公共端即可;反之如果是源型接法——其初始值为CM与PLC短接,P24为公共端,如果改成漏型接法只要将CM与PLC之间的短接片改成P24与PLC短接,CM作公共端即可。 3. 源、漏型接法转换后,最好要作一下工厂初始化过程,因为基本频率、最大频率、AVR电压等级等参数都是不相同的,工厂初始化操作过程参照操作手册,不同型号操作不同,例如L100系列在8-12页的16、17参数,其它方面在参数上不需要调整的,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控制信号是开关量信号两种接法是没有区别的,如果使用的是二极管信号(如PLC控制)就应该注意两种接法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