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解决研华PCI-1711L的冲突?!!!!

楼主(2004-10-13):
各位大侠,现在找到了研华的PCI-1711L的组态驱动,但是有一个问题小弟还是不明白。就是我一边用MCGS组态软件采集压力信号(采集周期1000ms),另外我又想用vb的内部中断方式的例程高速采样(1000Hz),但是当运行MCGS组态软件时,再运行vb的程序,vb程序就没有反应了,这是这么回事啊,是与总的采集频率有关吗,有何解决方法,各位大侠可否指教啊,等着回音,谢谢!!!!

楼主:
各位大侠请赐教啊!!小弟等着急用阿!!

网友A:
一块板卡在同一时间只能被一个应用程序调用,因为每个程序都会在起始时对板卡资源进行注册,在打开并运行一个程序的时候,其它的程序无法获取板卡的资源,当然就没法运行了。

楼主:
这个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A:
所需控制功能都用VB编程实现。

楼主:
MCGS和vb可以结合来使用吗,比如说在MCGS组态软件里面嵌入vb的小程序

楼主:
我在运行MCGS组态软件的时候,还是可以用VB编的小程序进行取样的,只是取样的个数不能太多,这个VB取出的数据时候准确啊!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还有就是可否在MCGS系统中插入一个vb快速采集程序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B(2011-09-07):
我的上位机软件是mcgs6.2,板块是研华PCI1716,基板ID是cc00,设备构建好后,通道测试时无通信通道,16AI显示0.0,16DI未连线确显示1,16DO和2AO却无显示,请问是什么原因?我的邮箱:781800365@qq.com和 lixinguo701100@126.com.电话:13685271267

哪位高人请指点一二,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