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消除如何变频器噪音

楼主(2004-10-13):
变频器带电机运行,在50HZ时电机的噪音非常大且刺耳,将载波频率调到最高(14.5KHZ),噪音依然存在. 在10HZ时则电机没有噪音. 变频器:三菱E540-0.4K-CH (功率:400W) 电机:日立齿轮减速电机CA24-030-10 (功率:300W) 所付电机是日立TFOG-K 请教各位老师,如何解决噪音问题.(是不是只有调载波?) 另外,调整载波时,是不是逐级调整,而不是一下就调到最高. 并请介绍调整载波的正确操作方法,谢谢!

网友A:
调载波,加滤波器

网友B:
是不是载波频率越高噪音就越大啊? 可以降低载波频率,在输入、输出测分别加抗干扰滤波器(注意两者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