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8.0与concept2.6 PLC软件通讯问题

楼主(2004-10-13):
请各位大虾指教! intouch8.0需从PLC编程软件concept2.6中读写数据,请问具体该怎么设置,与EXECL通讯我知道,但与concept的通讯,我设置的老有问题,好象,但不知道错在哪? 举个例子: intouch8.0 中建了一个标记名deng,标记名与项目名同名即与PLC程序中某点同名;访问名菜单中,访问名zhishi,节点名 空 ,应用程序名 concept ,主题名 SS 。concept读取PLC程序的路径为F:\example\SS , 请问这样设置对吗?需要对I/0 sever设置吗,我觉得不需要吧,我用的是concept的模拟器来实验的。

楼主:
大虾们指导下!谢!

网友A(2004-11-25):
你的方法是错误的。

网友B:
楼上的老大知道别人错误就告诉人错在哪好不好!供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C:
就是,楼上的老大知道别人错误就告诉人错在哪好不好!供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D: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哪位高手尽快帮帮忙啊? 顶一下!

楼主(2004-12-27):
和CONCEPT2.6软件可以通讯吗?INTOUCH要采集数据,是与数据库通讯,象EXCEL,VB,VC类,你用CONCEPT与PLC通讯吧,注意I/OSERVER的设置与访问名的设置,主题名要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