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显示的电压电流是否为电机的线电压及线电流

楼主(2004-10-13):
我厂有一台丹佛斯VLT2800变频器,所带电机额定功率为15KW,运行时,变压器频率为22HZ,数位操作器上显示的电流为15A,电压为175V,而功率显示的为2.5KW。 请问各位大师,上述电压电流是否为电机的实际线电压、线电流,如果是则电机功率应为1.2*175*15=4.55KW,为什么显示的功率又为2.5KW呢?

楼主:
各路大侠,请进!

网友A:
线电压、相电流。

网友B:
如果是则电机功率应为1.2*175*15=4.55KW,为什么显示的功率又为2.5KW呢? 1.2是什么系数?我记得应是:3(根号)*线电压*线电流*功率因素=有功功率。

楼主:
对不起,是我写漏了,应为1.732,如果显示的功率正确,功率因素只有50%多一点?.我直觉功耗不只2.5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