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工,ABB变频器的参数怎样复位?

楼主(2004-10-13):
请问各位高工,ABB变频器的参数怎样复位?

网友A:
9952=1

网友B:
把9902设为0

网友C(2005-01-08):
99.03 yes 就行了OK

网友D:
如果是恢复出厂默认值 shl 说的是对的

网友E(2005-02-24):
是哪种变频器? 上面说的都是600,800。

网友F(2012-02-11):
99.03设置为YES就可以了

网友G:
acs800的  99.03设置为YES  就是将目前选择的宏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H:
ACS350 510的没有99.03这个选项!

在99.02中随便选一个就可以了!

当然,你以前修改的其它参数都没有了!

想备份,最好先上传到控制盘中,再进行恢复。

网友I:
800变频器有99.03    其余的变频器把应用宏切换下   就可以实现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J:
上面所说 不会影响98,99 以及辨识结果,请注意此两组参数,防止自己挖坑自己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