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对伺服电机的控制

楼主(2004-10-13):
通常交流伺服电机都是通过专门的运动控制卡由PC控制,但运动控制卡成本较高;我想用PIC单片机实现对伺服电机的控制,有没有哪位大侠作过这方面的课题?用单片机控制器怎样对电机进行控制,才能达到较高精度?谢谢指点!

网友A:
伺服电机的控制信号有两种,脉冲和电压。单片机发出任意一种控制信号都可控制。祝工作顺利!

楼主:
不管任何幅值的脉冲都可以控制吗?如果是电压控制要多少伏?

网友A:
根据伺服电机的参数来选。安川伺服电压控制0-10v,超过会飞车,很危险,且受干扰。脉冲0-30vDC。

网友B:
如果你对动态性能要求不高,直接当作步进电机+驱动器来控制,应该比较好实现。

楼主:
我用的是富士AC伺服系统,FALDIC-β系列,用PIC单片机控制,输出脉冲在5V以下

网友A:
TTL电平,5V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