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购买一个+-0.1度的温控器的问题

楼主(2004-10-13):
请问进口温控器怎么分档次啊?我想弄一个+-0.1度的,功率很小,500W 左右电阻丝, AC220V,怎么配才好,需要高档温控器吗? 另外日系和欧美的比如何?差距在哪里?一般的价格是什么区间。 新手问题较多,不好意思。

网友A:
国产的温控器多的跟米一样,性能也不比国外的差,并且国内的服务也比国外好的多.

网友B:
我们可以给你单独开发你所需要的温控器,两周内可以交货。价忧。 杭州余杭区实用电子技术研究所 0571-85501193 013757170910 hzshilong@163.com

网友C:
0.1度?太难!哪个国家也不行。

网友D:
怎么不行啊???台湾阳明的温控精度0。1% RKC的温控0。03%

网友E:
一个+-0.1度的温控器,显示必需具有两位小数(000.00度)市面很少!进口仪表有以上精度.

网友F:
老兄,精度再高不一定能做到±0.1度,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要搞错了。回去翻翻书。

网友E:
老兄,精度再高不一定能做到±0.1度,测量显示精度不高那能控制到±0.1度,有了测量精度后面控制才有可能!

网友G:
什么设备要求温度控制的精度达到+-0.1%?

网友H:
PD50-90

网友I:
需要给出温度范围。

网友J:
台达的!www.delta-cimic.com.cn

网友K:
周工说的对,少一个“满量程”条件。

网友L(2004-11-12):
长江温度仪表厂的温度控制仪表不错,可以看看! http://www.yycj.com/yycj 0574-62830724

网友M(2005-11-26):
  什么?!0。1度/!什么温控能做到,没有的事!那做阳明温控器的你回去测吧,你能用把它做到1度就不错了,

网友N:
绝对精度0.1度是任何表都无法做到,但相对精度,包括控制误差+仪表测量的漂移在内小于0.1度是可以做到的,如果温度在300度以下,可以试用YUDIAN的 AI-719仪表,输入Pt100(-100.00~+300.00),分辨率0.01度(加滤波系数3)。不过,还要求系统本身热惯性要小且相对处于稳定的状态,仪表本身所处的位置温度变化不能太大(5度以内,普通空调房即可),湿度小于75%RH。

网友O:
要做到0.1度,这得结合您得现场环境,温控对象,一般能精确到0.5度已经是好表了

网友P:
稳定后达到0。1度,很多温控器能达到,要看你的加热冷却系统能否达到要求。

网友Q:
如果是控制空气温度,在维护结构很好的环境中,能坐到+-0.3度就很不错了。+-0.1基本不可能。
要保证0.1度的精度,测量精度必须在0.01度。

网友P:
我以前接触过的控制冷冻水水温的温控器,在实际使用中就可达到0.1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