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日立J300问题

楼主(2004-10-13):
我客户在应用日立变频器中有一台出现E31后在次运行机子大约30分钟出现E06后拿到我这里发现主电路滤波电容有一个发生爆炸。请问是什么原因产生爆炸的?会不会伤到逆变模块?怎样测逆变 模块好坏?。谢谢!

网友A:
二极管特性,或者翻翻前面的帖子!E06可能使用了制动电阻,功率小了,有可能损坏DM、PM自己查查吧!

网友B:
朋友,你好。日立变频器多大功率呢?什么型号。可以告知吗》 如需维修02162141466赵

楼主:
不好意思。我客户急得跳墙只好返厂维修。本来想自子修的真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