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机会突然转一下

楼主(2004-10-13):
我的系统是由PMAC与sanyo伺服驱动器以及交流伺服电机构成的, 驱动器设定为速度模式,PMAC运动控制卡进行位置环的控制。 系统上电以后,闭合servoon之后,电机突然运动一下就停止了,通过PMAC可以 看到使得系统开环。如果打开servoon,并使系统闭环,然后再闭合servoon就没有问题了。 如果整个系统完全断电以后再重新上电,又会出现一次以上现象。 请问各位大虾是什么原因?

网友A:
PMAC用过,但应该也可以设置为上电时不闭环吧?一般来说,在速度控制方式下,建议控制卡不要设置成上电自动闭环,伺服驱动器也不要设置为上电自动 SERVER ON。一般控制器在上电的瞬间(可能是零点几秒,也可能是几秒)在这个时间内,控制器进行一系列自检和初始化的动作,此时的输出是不可靠的,完全可能在控制端输出异常电压。 另外,把电机的零漂调准一点。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 我的控制卡设置的上电子动闭环, 而servoon不是自动的。 可是有的时候如果上电时不自动闭环,上电之后如果先闭环再上 servoon的话,情况相同;反之,如果先闭合servoon的后闭环的话, 在这个中间,有时候电机会自己慢慢的转动。 另:我已经调过了电机的零票。 不知道为什么?请各位帮忙!谢谢

网友A:
问一下,PMAC上有没有设置积分?如果没有积分的话,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动作。另外,就是注意上电顺序,而且伺服 SERVERON 与 PMAC 闭环应该是基本同步才对。对于这种多重控制的情况,个人倾向于先建立下层控制环,也就是说,先驱动器SERVERON,后控制卡建立闭环。理论上,在驱动器 SERVERON 到位置环建立前的时间中,电机会有零漂(驱动器和控制器对零电位的理解总会有些偏差,而且这个偏差还会受到温度等因素的影响),但是只要细调一下参数,零漂的速度就不会很大。但是当零漂的速度不大,时间不长的情况下,其移动距离通常是可以忽略的。

网友B:
to 楼主 我也是在搞pmac数控系统的,我的email:phoenixobf@126.com 有空可以联系我啊

楼主:
谢谢刘岩利的回答,用你的办法有所改善,但还是不能完全解决, 有时候还是会出现这个现象。 请教各个高人,帮忙指教,不胜感激!! 急!!

网友A:
您目前所有动作的时序是什么样的?包括动作顺序和时间延迟。我用 GALIL 卡,只要把伺服的使能信号接到卡上,而且卡不设置成上电自动使能,就没有问题了。PMAC 比 GALIL 贵不少,不应该有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