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伺服驱动器故障siemens simodrive 611

楼主(2004-10-13):
大家好! 小弟设备出现故障无法解决,望各位大师指点!故障现象如下: 机器每次重新开启电源时西门子伺服驱动器(siemens simodrive 611)经常没有任何显示(包括电源模块上的指示灯及控制模块(6SN1118-OAA11-OAAO)的数码管均无显示)。经过多次反复开关电源有时又能显示正常。请问这样的现象是否表明伺服驱动器电源模块或控模块硬件上有故障?还是有别的问题? 恳请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A:
估计是电源模块的相关电容损坏。

网友B:
你那环境是否比较差

楼主:
环境应该没有问题的,因为控制箱是用空调散热的,环境温度都保持在25度左右。

网友C:
送到我这来维修吧!!! 南京江宁开发区胜太东路8号A-8栋五楼 025-52103688-520 林工 中国东方数控公司

网友D(2004-12-15):
请问哪里有西门子的伺服卖,且价格好!

网友E(2005-08-19):
本人有西门子驱动模块的前级驱动 IGBI-ASH SIEMENS GWE462 000出卖,还有CCU SIEMENS GWE 462 008需要的请联系13898892889

网友F:
我也看过这样的故障,不是很平常,开关几次就好了,真是郁闷!

网友G(2005-10-06):
我司专业维修611A,611U驱动模块,有需要可与我联系,手机13361335687 王先生。

网友H(2009-09-19):
来我这修吧!在深圳!13421384392 周生!

网友I(2011-03-22):
回复内容:本人现工作于山东潍坊,18766464281
对:mfknuyygyy 关于

来我这修吧!在深圳!13421384392 周生!

内容的回复:

网友J:
电源模块没有显示要检查电源的输入端电压是否正常,控制使能信号是否正常,以上都正常,INFEED MOUDLE模块内部故障。

网友K:
来我这修,中山梁生18022064813

网友L:
电源模块指示灯都没信号?  环境差或电源模块坏

网友M(2011-05-25):
对:mfknuyygyy 关于

来我这修吧!在深圳!13421384392 周生!

内容的回复:

网友N:
模块内部故障

---------------------------------------------------------------------

http://www.simocontrol.com

网友N:
引用 网友D:
关于请问哪里有西门子的伺服卖,且价格好!

我公司是专做西门子伺服电机的 价格技术售后都好,如有需要可以联系我们

http://www.simocontrol.com 电话:010-62138335 传真:010-62138035  QQ:1719615089

网友O(2012-03-15):
检查电源模块,我遇到过这种情况,电源模块脏,内部控制部分保险管爆,6A的,清洗后换保险上电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