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电容柜上的智能电容补偿器是并联还是串联。

楼主(2004-10-13):
本单位新上两个低压(400V)电容补偿柜,两个控制柜上的智能电容补偿器共用母线上的一个CT,那两个电容柜上的智能电容补偿器是并联还是串联。两个柜子投入顺序如何?

网友A:
应该是并联,如果两台柜是补偿不同的线路的话,就无所谓谁先谁后,若是补偿同一线路,建议只用一只补偿控制器即可,即将一台补偿柜的控制器控制端子并接在两台柜子中的相对应的电容器控制开关。

网友A:
若有其它问题可致信angusan@163.com

网友B:
补偿同一线路时,如智能控制能实现电压过零时投切按angusan所说就好。否则用先后投切能减小电流冲击。

楼主:
谢谢两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