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对原油流量计量?

楼主(2004-10-13):
请教:原油流量的计量现在用什么方法教好,靶式流量计如何?要求精度不是很高。 原油中含有一定的水分和气体。

网友A:
你好!椭圆齿轮流量计是计量原油的最好选择。敬请来电! 024-24822519 谢谢!

网友B:
我们靶式流量计对原油、气体和水混合物不会影响精度和测量的变化。具体欢迎访问:http://www.rixin-flow.com 联系人:倪聪明 电话:059522488448 13506090455

网友C:
可以和我联系13764309241 021-58355535 V-cone 锥形流量计是目前最先进的差压式流量计之一,它采用与孔板截然相反的节流方式,在管道中心线悬挂一个特制的流线型锥形体来节流,在锥体前方的高速稳流区取正压PH和在锥体尾部的管道中心稳流区取负压PL,在雷诺数8000~500万的范围内,流量与差压的平方根成正比。 V-cone独特的锥形节流的物理结构,不但扩大了介质流量的测量范围,还具有整流的特殊构造,因此直管段要求很低,完全不同于其它差压型流量计需要很长的直管段来整流。V-cone继承了传统差压式流量计稳定性好、通用性强的优点,并避免了传统差压流量计的局限性。长期的使用证明,V-cone具有以下性能特点: ● 安装要求低:前0-3D直管道、后0-1D直管段 ● 量程比宽:通常为10:1,选择合适的参数最高可做到50:1 ● 压损小:同样的β值,压损是孔板1/3~1/5 ● 耐磨损:流线型锥形体节流后,在锥形体表面产生真空层效应,使得锥形体不易磨损 ● 不堵塞,不粘附:锥形彻底吹扫式设计避免了流体中的残渣、凝结物或颗粒的滞留 ● 长期稳定性好:β率可长期不变,并保证长期精确测量 ● 精度高:读数±0.5% ● 重复性好:优于±0.1% ● 信号稳定:“信号波动”是孔板的1/10 ● β值范围宽:V-cone独特的几何形状允许有广泛的β值范围 ● 规格齐全,安装方式灵活:可选管道式、法兰取压式、对夹式、长输管线式 ● 管线范围宽:管线尺寸从1/2”到72” ● 可测高温、高压介质:工作温度最高700℃,最大压力42Mpa。 ● 可测脏污介质(焦炉煤气、高炉煤气、原料油、渣油等) ● 可测气液两相介质(湿气、冷凝水等)